求助

楼主(2012-07-09):
请问差分信号线之间加入一个0.1uf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电容的大小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A:
吸收差摸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吸收差分信号线上的高频噪声干扰吗?可以将它的原理理解成普通信号线与地端的电容一样来分析吗。

网友A:
普通信号线上对地电容是滤除共模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