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背光可以一直亮10年?

楼主(2012-07-09):
在工控行业,看到很多产品的LCD的背光是一直亮着的,可是这些产品一直在线运行,直到坏了,我很怀疑那些LCD的背光是一直亮着的产品的背光可以连续10年正常工作吗,会不会慢慢变暗?

当然,如果亮着看着更清晰,效果更好,使用寿命呢?我不知道这样做存在不存在问题

网友A:
没见过10年以上的设备用液晶显示的,我只见过很多几年后就黑掉或者变暗了的,现在的LCD估计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B:
LCD的背光一般都是LED或者CCFL冷阴极灯管,寿命还是很长很长的,虽有变暗,但10年后能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C:
正品的LED比LCD的寿命还长,只要控制好电流。

网友D:
我实际使用的12864经历是2年就不亮了,因为背光灯珠的电流太大,50多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数码管也是LED的一种,很多数码管也是可以用十年以上的,但是对于LCD背光的LED,批量的东西,我很担心能不能都**10年,可是这个试验没法验证,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LCD液晶用10年没问题吧,那种小的LCD的背光不知道怎么样,对于大的液晶电视等,背光灯管的寿命也就七八年吧

网友E:
注意控制电流和散热,10年对LED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F:
质量好的背光灯管寿命可以达到5万小时,LED用几十年很正常。

网友G:
不太可能吧

网友H:
还没遇到过能用10年的

网友I:
一般LCD屏的背光寿命在3-5万小时(指亮度下降一半),大致差不多吧。当然工作寿命和环境温度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J:
LCD中CCFL灯管的标称寿命一般最小50000小时(=5.7年)
LCD中LED灯的标称寿命一般最小30000小时(=3.4年)

网友K:
我实际使用的12864经历是2年就不亮了,因为背光灯珠的电流太大,50多ma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没增加限流电阻,使用问题。

网友F:
直接发光的LED寿命很长,用做液晶背光的白光LED寿命不长,因为它一般是用蓝光管芯去激发黄色荧光粉,发出的蓝光和黄光混成近似白的光色,荧光粉寿命远低于LED管芯。

网友L:
红绿黄LED的寿命很长,几十万小时的。但是那些“高能”LED,也就是蓝色紫色以及用紫光+荧光粉调色的白光LED寿命都不行,号称1万小时,七八千小时亮度就明显不行了。

网友M:
控制LCD背光的的电流很关键,电流越大亮度越高发热越大寿命越短。电流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使用十几年都没有问题。

楼主:
各位说的我也不知道哪个对了?呵呵

网友N:
只要控制得好,几十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O:
看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就知道了。第一批装的基本上都不行了。

网友P:
那照明使用的白光led岂不是都不行?

网友A:
看看那些旧设备上的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的LCD吧,时间长了有很多花掉或者坏掉的,哪怕大品牌的,现在的彩屏好像寿命明显长了很多。说几十年没问题的,我不大相信,既然是几十,就认为二十年吧,我怀疑10%能用到那年纪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