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结贴

楼主(2012-07-09):
各位,请问一下如何结贴呀?

网友A:
点击帖子上方“我要结贴”。

网友A:
楼主,结贴呀,给我3分。

楼主:
我结贴怎么弹出“结分与总分不符,请重新分配”这对话框?

网友B(2013-05-22):
是啊 ,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 ,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怎么解决?

那就吧分数分配完啊,这个结贴有点像百度知道的选满意答案,只不过百度只能把分给一个人,21ic上你可以同时给几个人。

网友D(2013-08-26):
引用 网友C:
那就吧分数分配完啊,这个结贴有点像百度知道的选满意答案,只不过百度只能把分给一个人,21ic上你可以同 ...

我20分都分配好了啊,结果还是这句话

网友E:
恩,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注意每层楼右上角一个人的分数只给一次,不要重复给分!

网友F:
我也也一样 无法结贴

网友G(2013-12-01):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原因在于:如果帖子悬赏20分,只有两个人回答,你给第一个人10分,再给第二个人10分,然后又改主意了,把第一个人改为0分,20分全给第二个人,这时结贴就不行,应该刷新页面后直接给出想要的分数,不做多余操作,马上结贴,就没问题了。

网友H(2014-09-11):
引用 网友C:
那就吧分数分配完啊,这个结贴有点像百度知道的选满意答案,只不过百度只能把分给一个人,21ic上你可以同 ...

分数给少了,又不能重新给,结不了帖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