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019AS芯片通讯

楼主(2012-07-09):
我用2407和RTL8019AS配合 来实现数据采集和发送 实现网络通讯。但现在只发送不接受。不知道为什么,想请问大家有比较好的方法检测RTL8019AS这个芯片 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因为这个电路板是 是公司前一个同事做的。我刚到公司才接手这个。里面的一些东西暂时还不是太清楚,但大家提出的异议我尽最大努力回答。如果不对的地方 请见谅。

网友A:
先检查电路,再看驱动软件。

楼主:
这款产品做过批量。所以合理性和软件驱动的配置 应该不存在太大缺陷。
芯片的引脚用土办法重新补焊了一次。但问题始终还在,板子是机器焊的 不是手工。
问题是 我不太了解 这样的现象是否可以证明RTL8019A 这款芯片已经损坏。听说有一批 是水货。
先让大家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结果 证明这个是坏的 我也可以安心的换个新的。怕自己的浅薄知识误操作

网友A:
这是有可能的,8019已经停产了市场是翻新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