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AT89C52!!!

楼主(2012-07-09):
最近在调试AT89C52的板子,板子是公司做的,号称没有问题,用的编程器是SUPERPRO/Z,单片机电源正常,晶振起振,我查过了,为什么用汇编写把P20拉高置低都不行,程序直接没有运行,各位大侠求助啊!!!

楼主:
晶振是6M的,复位脚是低电平。

网友A:
把别的口拉高置低行不行?

楼主:
所有的IO都行,程序好像就没有执行、、、

楼主:
错了  是都不行  呵呵

网友B:
EA脚接了没有? 接哪了?

楼主:
接了  接的高电平

网友C:
好好查查你的电路,先排除硬件问题,否则就是你编程或烧录程序有误了。

楼主:
电路板应该没有问题,已经有一批板子卖出去了,但是当时他们没有留下程序和单片机,这次我接手用的是新的单片机,编程也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就写了一条指令,烧录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烧进去和读出来的文件一致,唯一没有排除的问题就是单片机坏了,但是我这儿有3片,都是atmel,坏了怕是不怎么可能,如果真是坏了我就无语了、、、

网友A:
怎么只写一条指令?
比如:ORG  00H
MAIN:  MOV  SP,#60H
           SETB   P2.0
LOOP:  SJMP   LOOP
           END

网友D:
复位脚应该是高电平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高电平复位,复位后为低电平才对,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正常复位

网友F:
1、万用表测量单片机VDD供电引脚是否正常
2、测量Reset引脚,是否正常,手工复位。查看datasheet看是低电平复位还是高电平复位。复位时间要保证!
3、使用C51或ASM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在一个pin上输出脉冲,用示波器测量看有没有。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程序,用STC12C5A60AD可以正常运行,用AT89C51为啥不行???

楼主:
求高人指点!!!

网友:
那就换单片机,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

或许可能我不懂汇编。

楼主:
换单片机后是可以用,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用AT89C51为啥不行???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终于解决了,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G:
你确认你程序烧写进去了吧,是不是编译器有问题,我之前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是编译器的问题,编译器编程的时候要设置hex还是b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