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类型及其返回值有关问题

楼主(2012-07-09):
函数类型定义成uint型,但里面的返回值是float型,读出的值会不会瞬时不准或冗乱?
住:返回的值没有超过65535 。

网友A:
首先,你得明确这两种数据类型。float型是指表示有小数的数据类型,在不同的C编译器重,float型占据的空间大小可能不同,一般情况下,float型数据在内存中占4个字节(即32位),它的精度度只能精确到7位,高于7位时的数字是系统随机生成的,没有意义;unsigned int,是一种整型数据类型,unsigned能存储的数据范围则是0~65535。
其次,如果你的返回的值没有超过65535 ,所以是将float型转为uint型不会产生溢出,但是这样的转换将导致数据精度的降低,即将达不到要求的精确度。

网友B:
使用明确的强制类型转换可以

网友C:
unsigned int c语言并没有规定它的空间。
51中他是2byte,
arm中他一般都是4byte。

什么类型返回什么类型的值,
别想搞点花活。

网友D:
如果你的编译器不严格的话,可能会导致“自动类型转换”。
如果严格的话,可能编译的时候会提示warning或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