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声音不一致

楼主(2012-07-09):
(无正文)

网友A:
会不会是中断造成的影响?

网友:
估计是程序运行的时间造成了,你蜂鸣器导通时间不一样

网友B:
你可能是间歇性的驱动蜂鸣器或者蜂鸣片,因为在上面施加的驱动波形不一样导致蜂鸣器或者蜂鸣片上的等效电压不一样,所以声音的强度也就出现了变化。

用示波器看一下驱动电路波形就应该明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频率变化了,示波器抓一下
把振荡放在定时中断里面
蜂鸣器有参数的,规格书上会指明某个频率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