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2-07-09):
最近做bootloader遇到一些问题,麻烦熟悉这个的大虾帮我看看。现在能确定flash烧写是没有问题的(所有都断开的情况下,再重新连是可以读回写进去的数据),引导表也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在仿真器连接的情况下,断电再上电是能boot起来的,boot pin也没问题,我把boot pin的电平改变的话boot不起来。问题来了,如果我不断开仿真器的物理连接是可以boot成功的(切断电源,关掉ccs的软件也可以boot成功),但是一断开仿真器的物理连接时,断电再上电就boot不起来了,复位也试过了,还是不行,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明伟电子5509开发板

网友A:
仿真器物理连接的时候USB还在供电没呢?你的切断电源是什么意思?
可能复位电路做得并不好造成的

楼主:
这个板子没有复位电路,是我自己飞一根线当复位用的。usb在供电,这个板子是一边接直流电源,另一边接仿真器。现在发现只是连接仿真器也不能boot成功,必须要加载进flash的烧写例程,执行完片选flash的函数后才能成功。但是一切断掉后就boot不起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 不知道啊!

楼主:
用别人的板子很快就成功了,就我的死活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