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各位大侠,请问一下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我有一个板子采用STM32F103VCT6,使用了独立看门狗,1秒,在main的while(1)第一句就是喂狗。现在板子的SPI是从,另外一块板子的SPI是主。有些时候当我插拔主SPI板子的时候,从SPI板子的程序就会死掉(从板子有个定时中断,会定时把指示灯信号翻转,死掉的时候就是看到灯没有再闪来断定它死掉的)。这时候的从SPI的板子是不是进入了NMI、HARDFAULT等等 exception处理程序里面去呢?这些程序里面都有while(1)语句,请问我这时候的看门狗为什么没有工作呢?

楼主:
大家请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A:
程序跳到非主程序段的程序里或RAM里死机了,看门狗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所以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进入到HARD FAULT那一类的中断里面然后就卡死了?那几个中断处理程序里面就是while(1)。看门狗管不到那里的吗?

网友A:
你可以单步运行看走到哪步不走了,或者对你怀疑的程序段用指示灯检测你的程序哪句后就跑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