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3块电路板的功耗!!!!!!

楼主(2012-07-09):
做了一个地面系统,有CPU板、模拟信号处理板,继电路驱动板,问一下如何大体的估算一下3块电路板的功耗啊?

继电路驱动板的功耗应该比较大,知道电压和线圈阻值,I=V/R,所以P=V*I,这个我能算出来,几路继电器再几

另两块板子呢?如何计算?是应该查datasheet,把CPU功耗、AD芯片、RAM等芯片的功耗加起来,再乘上1.5~2倍吗?

请过来人指点。

尤其有请T大叔!

网友A:
串电流表测
若是电池供电系统,则每个器件都要仔细考虑

网友B:
测试一下最简单,否则要挨个元件计算。

网友C:
此类设计,尽量先算,然后再测试,用测试验证计算。

计算的思路:
1、每个继电器的额定功率在其手册中都已经给出了,但这只是额定功率,如果你的电路电压可能超出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则需先确定电路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如果最高电压和额定电压差距不大(一般不超过10%),则按照额定功率计算。
2、确定你多个继电器之间的工作状态组合图,计算出继电器同时工作的最大功率值。
3、模拟信号板根据传感器激励、采集电路等电路特性估计出工作功率
4、CPU板根据工作频率、CPU外设电路特性估计出工作功率
5、以上相关计算值求和,则当着你电路的额定功率,然后选择合适的电源,一般电源功率至少要比你刚才计算的功率值大30%以上。
6、然后设计产品,并进行测试验证自己的计算结果是否符合,两相佐证作为设计定型的依据。

楼主:
有些地方不明白。
2楼T叔和3楼春阳所说,好像不太行吧。因为我们设计东西是这样的,我主要做控制,还有人做电源,因为比较特殊,这两个工作是并行执行的。人家做电源的,要我估计我需要的功率,如果是串电流表测量的话,那就必须得我把板子加工出来测量完,做电源的工作才能展开。这样老板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太窝工了!

4楼所说,继电器这个我能计算出来,没有问题。
但是
“模拟信号板根据传感器激励、采集电路等电路特性估计出工作功率”
CPU板根据工作频率、CPU外设电路特性估计出工作功率

这工作功率怎么估计啊?还请进一步明示。

谢谢。

网友D:
看器件手册,估算功率,然后将总功率乘以2到3倍,就是电源功率。实际上很多时候电源功率余量尽可能大一些比较好。

网友E(2013-08-12):
把大功率的拿出来,微小的忽略,翻一倍

网友F:
按最大值评估就行了,不用再翻一倍,翻一倍的大多数是习惯性降额,但实际上永远用不到,因为你都没机会达到器件的最高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