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点水之Picroblaze

楼主(2012-07-09):
Picroblaze 介绍:
PicoBlaze微控制器是赛灵思推出的一个高性能低成本的8位处理器软核,它由VeriologVHDL语言实现,可以在FPGACPLD上实现,具有设计灵活方便,运行速度快,占用资源少的特点。虽然现在32位处理器大为盛行,但在一些低速的复杂控制方面使用PicoBlaze微控制器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在这些应用中使用PicoBlaze微控制器将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PicoBlaze微控制器的实现代码对用户是公开的,可使用户完全掌握设计中的所有细节,方便调试与使用,设计者甚至可以修改代码、增加和减少功能块来定制自己专用的处理器,体现了极大地灵活性,在低成本的场合使用还是相当不错的。

PicoBlaze结构概述
PicoBlaze微控制器由16 字节的通用寄存器、1K×18 BIT ROM1个字节宽度ALU64 字节的内部RAM和程序计数器等组成,具体框图如下图一所示(摘自赛灵思文档ug129.pdf):

PicoBlaze微控制器提供57条不同的指令,256个直接或间接的可设定地址的端口,1个可屏蔽的中断,依赖于具体实现的FPGA型号,可获得44100 MIPS的性能。更详细的描述请参考附件中UG129KCPSM3_Manual,附件KCPSM3中也包含Pircoblaze3的代码及编译器,这些内容在XILINX的官网可以下载到。网上还可以找到基于PircoblazeIDE仿真环境,下载地址:http://www.mediatronix.com/pBlazeIDE.htm,这个软件也会包含在附件pBlaze_ide中。

关于PicoBlaze的详细使用会在后续的帖子中给出相关例程。

由于源码采用的基于LUT的描述方式,所以在阅读和理解上比较麻烦,为了更好的理解Picroblaze这个简单CPU,花了一天的时间使用Verilog的行为级描述重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PPicroblaze,开始支持的指令只有四条,寄存器只写了S1,指令空间为1K,后面有时间的话,希望能够完成整个Picroblaze。重写的目的仅仅是想深入的了解的架构。CPU结构图如下:

Ppicroblaze代码如下:
module ppblaze(clk,rst,port_id,out_port);
/***** *****/
input clk,rst;
output[7:0] port_id;
output[7:0] out_port;
//--- ---
wire [9:0] address;
wire [17:0] instruction;
wire [5:0] cmd;//just for simulate

assign cmd = instruction[17:12];
/*** ***/
reg clk_div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div2 <= 1'd0;
else clk_div2 <= ~clk_div2;
end
/*** ****/
reg pc_sel,rs1_sel,rs1_load,id_load,out_load;

always @(rst or instruction) begin
if(rst) {pc_sel,rs1_sel,rs1_load,id_load,out_load} <= 5'b00000;
else
case (instruction[17:12])
6'b000000:{pc_sel,rs1_sel,rs1_load,id_load,out_load} <= 5'b00100;//load
6'b011000:{pc_sel,rs1_sel,rs1_load,id_load,out_load} <= 5'b01100;//add
6'b101100:{pc_sel,rs1_sel,rs1_load,id_load,out_load} <= 5'b00011;//out
6'b110100:{pc_sel,rs1_sel,rs1_load,id_load,out_load} <= 5'b10000;//jump
default:{pc_sel,rs1_sel,rs1_load,id_load,out_load} <= 5'b00000;
endcase
end

/*** pc control ***/
reg [9:0] pc_r;

always @(posedge clk_div2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pc_r <= 10'd0;
else if(pc_sel) pc_r <= instruction[9:0];
else pc_r <= pc_r + 1'd1;
end

assign address = pc_r;
/*** rs1 regitor ***/
reg[7:0] rs1;
wire[7:0] rs1_data;
wire[7:0] add_reault;

assign rs1_data = rs1_sel ? add_reault:instruction[7:0];

always @(posedge clk_div2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rs1 <= 8'd0;
else if(rs1_load) rs1 <= rs1_data;
end
/*** add ***/
assign add_reault = instruction[7:0] + rs1;
/*** out instrution ***/
reg[7:0] port_id;
reg[7:0] out_port;

always @(posedge clk_div2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port_id,out_port} <= {8'd0,8'd0};
else begin
if(id_load) port_id <= instruction[7:0];
if(out_load) out_port <= rs1;
end
end
/*** ***/
led program
(
.address(address),
.instruction(instruction),
.clk(clk));

endmodule

Led program是使用汇编程序生成的RAM代码,verilogVHDL格式都有,可以使用附件的KCPSM3汇编器生成,在DOS窗口下输入汇编器的当前路径,调用改汇编器即可。

Led program源代码很简单,仅包含四条语句,完成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没有延时,实际用估计一闪而过了)

  CONSTANT led, 01
  LOAD s1,01
start:
  ADD  s1,01
  OUTPUT  s1,led
  JUMP start

我们先使用pBlazIDE编辑、仿真环境来仿真一下。pBlazIDE界面如下,还是比较美观的。pBlazIDE仿真的程序和编译的程序格式不大一样,这点需要注意,需要仿真程序是,从file菜单下选着导入即可。可以看到随着程序的运行,右边的led在逐渐变化。

着我们做硬件仿真,在附件中提供了完整的仿真代码,包括测试激励和BlackRam库文件,打开modelsim,选着当前的路径后,在Transcipt中输入do run.do 即可看到仿真波形

网友A:
谢谢 自己加精啊

网友B:
很详细。
不过pblazeIDE已经不更新了,现在的KCPSM6无法支持。
现在有一个开源软件openPICIDE支持KCPSM3 KCPSM6,也支持断点及单步调试,比pblazeIDE还强大一点感觉,不过在编辑代码还有点小BUG,不过不影响编译调试。

网友C:
给力,谢谢斑竹。,

网友D:
谢谢!
引用 楼主:
我爱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