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中的库是怎么链接进代码的?动态 or 静态?

楼主(2012-07-09):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库?哪一个库?
你使用了它的哪一个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你编译成release版本,下载到单片机中运行程序,那肯定就是静态连接。

楼主:
多谢,主要用的库:#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ssert.h>

网友B:
lz明白动态链接和静态链接的区别吗?

楼主:
我理解的动态链接就是使用到哪个函数就链接哪个函数;静态链接就是不管用不用得到,.c包含的函数全部链接进目标.o文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先 google 一下,还是有好处的,避免拍砖。

楼主:
我理解错了,动态链接是不是必须需要一个系统来支持啊

网友A:
你所列举的只是头文件而已。具体可能包括多个库。
如数学函数math.h可能在libmath中实现,stdio.h可能在libio库中实现(假定)
静态编译,就是将这些库函数与你的程序打包在一起。
动态编译,就是只将你的程序打包,里面留有动态调用程序的接口,需要的时候,解释器会动态调用那个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