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大家的AVR单片机用定时器产生的PWM方波峰峰值是5V么?

楼主(2012-07-09):
为什么我的是3.68V?  再问一下可以用CLK引脚分频么(为了产生一个给AD采集的时钟)?  SPI接口支持Microwire么?  3Q~~

楼主:
忘了,我电源是5V的,但是为什么会输出大于3.3V呢?

网友A:
电源是5V的,用定时器产生的PWM方波峰峰值当然是5V. 但如果带上一些负载, 那么这个 PWM 方波峰峰值也会相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