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设计的串口一定时间后输出全是0的原因

楼主(2012-07-09):
请问fpga设计的串口开始的时候输出时正常的,等过了一定时间后输出全是0 ,
这是怎么个情况呢????

网友A:
不发数的情况多了,这个信息量太小 了

网友B:
信息量太少,输出电压量过没有?逻辑如果没问题的话,考虑查电路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猴哥说的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猴哥,我的问题,自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是电路的原因!

楼主:
因为时钟信号的原因,不稳定!

网友D:
楼主应该是没有统一了时钟!

网友A:
因为时钟信号的原因,不稳定!
引用 楼主:
你以后要更仔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猴哥的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