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陀螺电路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local]1[/local]
该图是闪光陀螺的电路,它由两个晶体管VT1\VT2以及电阻电容等组成,两个发光二极管VD1、VD2分别接在两个晶体管的集电极回路中。当某个晶体管导通时,该侧的发光二极管便被点亮。在电源开关被接通后,电路起振,两个晶体管轮流导通,两个发光二极管便交替闪亮。
    我想问下各位高手,电路中电流是怎么样流过的,为什么会交替闪亮,谢谢了

楼主(2012-07-09):
自己先顶个

网友A:
砍掉半边,你就知道电流是怎么流的了,至于怎么起振的,简单说就是——左右部分电路互相牵制,但是由于器件差异性,总有一边先动,所以整个电路就振荡起来了。

楼主:
砍掉半边,你就知道电流是怎么流的了,至于怎么起振的,简单说就是——左右部分电路互相牵制,但是由于器件差异性,总有一边先动,所以整个电路就振荡起来了。 ...
引用 网友A:

     大侠,还是不太明白,那电容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呢?还是个极性电容,另外对于三极管来说只要基极有电流流过,集电极就会有电流,也就是说灯会亮,那它是怎样熄灭的。请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电容的充电过程才导致了振荡的切换过程,你先假设电容上没有电压,其中一个管子先导通来分析一下电容的充电过程就完全明白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复习下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原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C:
看一下数字电路里面的多谐振荡电路,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哈~

网友D:
这个是我学电子的入门电路,电路简单,但涉及电容、电阻、晶体管、LED元件特性,充放电、触发器、稳态等基本概念。

受到警告 10

楼主:
这个是我学电子的入门电路,电路简单,但涉及电容、电阻、晶体管、LED元件特性,充放电、触发器、稳态等基本概念。
引用 网友D:
高手,可否给具体讲讲呢

网友A:
高手,可否给具体讲讲呢
引用 楼主:

你分析到哪一步了?

网友E:
C1,C2的充电形成基极电流
C1充电过程,VT2导通,C2不禁不能充电,还能达到反向充电,在放电和反充电过程,导致VT1基极电压更低,VT1更加截止。
而C1逐渐充满,VT2的Ibe, Ice逐渐减小,Vce逐渐提高,突破平衡点后,迅速形成了C2的充电,
C2充电,导致VT1导通,Vce很小,C1放电,VT2无基极电流,
待C2冲电到平衡点后,C1也是反向充电的状态啦。
所以,C1,C1的充电形成基极电流。 循环往复。

楼主:
分立元件无稳态多谐振荡电路
多谐振荡电路是模拟电子技术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之一,但这部分电路分析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们做这个最基础的分立元件无稳态多谢振荡电路就是为了锻炼一下,并和各位电子爱好者相互交流学习。
原件及参数:
发光二极管红、绿各一个;
两个三极管(9013);
两个电容(4700µF);
电源(3V);

两个22K电阻。
电路原理图
电路结构:
电路是由两级耦合放大电路组成的,一级的输出是另一级的输入,形成不断循环的系统,使电路恒定输出一个矩形波,使电路中两个三极管在截止和饱和状态变化,从而使发光二极管闪烁。

电路原理分析:
电路上电瞬间,两个发光二极管同时开始亮,但是有一个二极管是闪亮瞬间后变为微亮,紧接着熄灭。另外一个二极管则亮一段时间熄灭,同时之前灭掉的二极管开始点亮并持续一段时间再熄灭同时另一个二极管点亮……形成交替点亮的循环模式。
电路电源接通瞬间,电容对于变化的电压近似看做短路,所以瞬间D1D2点亮,且电容充电开始时电流大,所以点亮瞬间亮度较大,之后会较暗。此时三极管VT1VT2都处于导通状态,电容C1C2都在进行充电,充电至将近电源电压3V(瞬间),在对电容充电时,B点和C点电势升高,导致两个三极管基极点位升高,虽然两个三极管及其它元件相同,但由于其工艺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一定有一个三极管初始时间的导电量大,因而这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升高的快,假设VT1初始时间导电量大,此时VT1中集电极电流升高的比VT2集电极电流升高的快,所以VT1集电极电位比VT2集电极电位降低的快,因而A电位降低的快,D电位降低的慢,所以耦合到B点和C点的点位时,B点电位下降的比C点快,导致VT2先进入截止状态, VT1仍处于导通状态,此时,电容C2通过绿色发光二极管D2VT1的发射结接地充电(此时D2因为VT2截止而不亮,但其仍然导通,因为二极管两端电压只要达到0.7V就导通,只是电压没有达到发光二极管的发光电压)电容C1通过电阻R1接电源正极和VT1ce极接电源负极进行放电,当C1放电完全时,B点电位开始升高使VT2基极点位升高,直到VT2进入导通状态,绿色二极管亮,此时,VT2近似开做是导通状态,C2正极瞬间接低电位(DVT2ce极接地),D点位瞬间拉低同样耦合到C端点位瞬间拉低,导致VT1基极点位瞬间拉低,VT1进入截止状态,红色二极管灭。此时,C1正极经D1接电源正极,负极经VT2be极接地进行充电;C2负极经R2接电源正极,正极经VT2ce极接电源负极,进行放电,C2放电完成时,C端电位开始上升(VT1基极点位开始上升),直至VT1基极点位达到开启电压,VT1导通红色二极管亮,VT1导通瞬间A端接地电位,A端点位瞬间点位拉低,耦合到B端点位也瞬间拉低,使VT2基极点位瞬间拉低,VT2截止绿色二极管灭,C1正极经D1接电源正极,负极经VT2be极接电源负极开始充电,C2负极经R2接电源正极,正极经VT2ce级接电源负极,开始放电……形成一个交替亮的循环。
经验交流:

1、改变电容的容量控制发光二极管的闪烁频率即改变发光时间长短,同时增大两个电容,发光二极管闪烁频率降低。
       2、改变电阻的阻值,同样可以改变发光二极管的闪亮频率,同时增大电阻,发光二极管闪亮频率降低。
3、当连接好电路时,两个发光二极管同时亮并不闪烁,用一根导线将一个三极管的基极和电源正极碰触一下就可以使二级管开始闪烁。
4、当把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都接反后,二极管闪烁频率变快,原因:是当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接反后,会使三极管进入倒置状态,在这个状态时,三级管几乎没有放大状态,使饱和和截止状态距离较近,相互装换时间减短,所以使二极管闪烁频率变快。
5、短路C1,两个二极管都亮不闪烁;短路C2,两个只有绿色二极管亮不闪烁。原因:短路任何电路都改变电路的结构,此时两个三极管的状态不再是交替变化的,可以达到稳定状态,所以发光二极管开始亮但不闪烁。至于短路的电容不同,灯亮的个数不同就要考虑到红色和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不同,使短接电容时三极管的状态不同。
特别提示:
1、电路焊接之前测量各个元件好坏和参数是否正确。
2、测量电路数据时应有实时性、条理性,实验现象和数据一一对应。
3、要确保实验数据的全面性,多测几组数据进行比较。
4、分析实验原理注意全局变化和局部变化。

楼主:
电路原理图,多谢大家的帮助,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