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看出来是正片还是负片吗??

楼主:
讲:多层板内层一般设定为电源层和接地层,并伴有内层分割。我看这个板子的Gerber很特殊,两内层其一只是走线,既有电源走线又有信号走线,好像也没分割,这样画怎么设定求点拨

网友A(2012-07-10):
呵呵,我水平低不知道能说什么

网友B:
最好保证地层的完整性!

网友C:
若走线很复杂,在顶层和底层上已经无路可走了,只好走电源层了,但在电源层走线有些细节需要注意下。一定要保证地层的完整性。

网友D:
如果走在电源层就必须将电源层设成整片,用antietch 分割一下,要走线的地方把铜皮去掉走线就行了。

楼主:
应该是正片;P

网友E:
看不出什么

网友B:
能看得到的就是正片,看不到的就是负片。

网友F:
你好,tianxia007,请问贵司能做6层板和八层板吗,我是做线路板外贸的,想请帮忙看两款板子看是否能做,有文件及详情提供,如有意向可电邮至: b2blydia@hotmail.com
谢谢

网友G:
应该是正片吧,负片的走不了信号线啊!只能做整块地层或内电分割。

网友H:
我只能说楼主,还是擦亮你的眼睛慢慢找把。哈哈哈

网友I:
看内层连接是否是实铜连接。

网友J:
正片,走线层一般都是正片,负片一般是用来接地的

网友K:
都设成正片好些,以防止漏东西。接触不良

网友L(2013-12-11):
恩 ,我确定是正片,负片走线铜皮分不开,drc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