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450关键字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09):
今天下了个MDK450,安装完打开后,傻眼了,然后想自己把字体颜色设置一下,然而什么也设置不了,如图所示:

请问各位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又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A:
MDK450 BUG 多多,还是453吧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装 C51 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之前装的51跟MDK都卸了,然后先装51,装完后,进入字体设置那里,没问题,然后再装MDK,装完后再去看字体设置,就也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C(2013-07-29):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