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else 和 switch case

楼主(2012-07-09):
if ... else if...和switch 。。。case 这种结构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有没有好的结构可以一次选择多个啊?

网友A:
一次选择多个?什么意思?
发明C语言的人是根据使用条件创造出如此神奇的语句-------------条件语句。
根据条件,一个萝卜一个坑!

网友B:
有些语言的SWITCH语句就可以,我同事说QT的SWITCH就可以

网友C:
if ... else if...和switch 。。。case 这种结构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有没有好的结构可以一次选择多个啊?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选择多个?

网友D:
程序本来就不支持并发执行,如果是两种case有公用程序段,通过标志传递或者巧妙安排语句位置,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有6路数据要处理,乘以系数求和。有些时候我需要第一路,第二路,第六路,有时候仅需要第一路等等。就是要达到,任意选择我想要的哪几路数据。如果用if   else if    这样来选择的话,那么有6!这么多个项,不是使用啊。该怎样达到我的效果啊?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把6路是否选择做好了不知,在选的时候直接查询标志 看要不要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有6路数据要处理,乘以系数求和。有些时候我需要第一路,第二路,第六路,有时候仅需要第一路等等。就是要达到,任意选择我想要的哪几路数据。如果用if   else if    这样来选择的话,那么有6!这么多个项,不是使用啊。该怎样达到我的效果啊?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把6路是否选择做好了不知,在选的时候直接查询标志 看要不要选择。

网友E:
看我的,或许可以参考使用:
/*
*  Update the changed direction of y.
*  There are 4 blocks in one byte,each block own 2 bits.
*
*  @block_index: which jepg block?
*  @delta_y:     y changed.
*/
void update_y_direction(int block_index, int delta_y)
{
    int i;
        unsigned char level;

    level = whichlevel(delta_y);

    switch (level) {
        case 0:
            /* NO changing. Update all of the table */
            for (i = 0; i < ALARM_SENSITY_LEVEL_MAX; i++) {
                SET_BYTE_BITS(last_y_direction[i][block_index / 4],
                    (block_index % 4) << 1, 2, BLK_Y_NO_CHANGE);
            }
            break;

#ifdef USING_ALARM_LV5
        case ALARM_SENSITY_LV5:
            SET_BYTE_BITS(last_y_direction[ALARM_SENSITY_LV5 - 1][block_index / 4],
                (block_index % 4) << 1, 2, delta_y > 0 ? BLK_Y_INCREASED : BLK_Y_DECREASED);
#endif

#ifdef USING_ALARM_LV4
        case ALARM_SENSITY_LV4:
            SET_BYTE_BITS(last_y_direction[ALARM_SENSITY_LV4 - 1][block_index / 4],
                (block_index % 4) << 1, 2, delta_y > 0 ? BLK_Y_INCREASED : BLK_Y_DECREASED);
#endif

#ifdef USING_ALARM_LV3
        case ALARM_SENSITY_LV3:
            SET_BYTE_BITS(last_y_direction[ALARM_SENSITY_LV3 - 1][block_index / 4],
                (block_index % 4) << 1, 2, delta_y > 0 ? BLK_Y_INCREASED : BLK_Y_DECREASED);
#endif

#ifdef USING_ALARM_LV2
        case ALARM_SENSITY_LV2:
            SET_BYTE_BITS(last_y_direction[ALARM_SENSITY_LV2 - 1][block_index / 4],
                (block_index % 4) << 1, 2, delta_y > 0 ? BLK_Y_INCREASED : BLK_Y_DECREASED);
#endif

#ifdef USING_ALARM_LV1
        case ALARM_SENSITY_LV1:
            SET_BYTE_BITS(last_y_direction[ALARM_SENSITY_LV1 - 1][block_index / 4],
                (block_index % 4) << 1, 2, delta_y > 0 ? BLK_Y_INCREASED : BLK_Y_DECREASED);
#endif
            break;
        default:
            ; /* WARNING! */
    }
}

网友F:
uchar multi_num[6] ={初始化系数};       //系数数组
uint    total;
#define  calc_sum(adresult,ch_num)     total += adresult*multi_num(n)

想一次完成的话,用链表是可以的,用一个数组来保存要处理的路数也可以
把要处理的索引一次放到这个数组的前几个位置,后面的置零
比如处理1,2,6三路,index[6] = {1,2,6,0,0,0}; ADResult[6]分别放了6路采样的数据
while(index[i] != 0)
{
      total += ADResult[index[i]] * multi_num[index[i]]
   i++;
}

网友G:
表示看不懂

  1. switch (var)
  2. {
  3.         case  一路:
  4.         case  三路:
  5.         case  五路:
  6.           break;
  7. }
  8. 这样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switch  case 每次只能有一个成立,我要在某些情况下同时选择好几路,或任意一路。

网友H:
switch (var)
{
        case  1路:
        case  2路:
          ......
        case  N路:
          break;
}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H:
当然,如果不是多核或多线程cpu,仅仅单核cpu是不能真正同时多任务的。其实单线程cpu只能依次来完成任务。无法真正并行。即使是多核cpu也要编程语言的编译系统支持多任务再加上多任务编程技巧,才能完成真正多任务。你的多任务编程技巧非常影响程序运行效率。并且,即使在理论上,N核cpu程序运行时间也不能简单缩短 1/N倍。

相反,对于硬件描述语言(VHDL)而言,如果把FPGA芯片的IO信号处理类比cpu的任务,FPGA几乎所有‘任务’都是并行,要依次分别完成‘任务’——即‘单任务’反而是困难的!

网友I:
switch(value)
{
    case 1:
    case 2:
    case 6:
       if(condition1)
       {
             excute 1;
       }
        if(condition2)
       {
             excute 2;
       }
       if(condition3)
       {
             excute 6;
       }
      break;
}

网友J:
使用函数指针其不受更方便

网友K:
C语言的基本语句里没有楼主所说的条件语句。这样的功能只能通过楼主自己的算法来实现。

网友L:
if()
{xxx}
if()
{xxx}
if()
{xxx}
这样不知算不算多路呢,,,哈哈

网友G:
回复 网友G:
switch  case 每次只能有一个成立,我要在某些情况下同时选择好几路,或任意一路。
引用 楼主: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
这个貌似可以透过标志位、查表法、等方式解决
有几路,就在对应位上或上1,然后有一个函数指针数组,进行跳转,这样应该可以
mcu要求是压栈传参的工作方式,51的不行

网友G:
你这个还涉及到优先权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用的就是这个,但是感觉太繁琐,想搞个简单的

网友M:
uchar multi_num[6] ={初始化系数};       //系数数组
uint    total;
#define  calc_sum(adresult,ch_num)     total += adresult*multi_num(n)

想一次完成的话,用链表是可以的,用一个数组来保存要处理的路数也 ...
引用 网友F:

碰到楼主这样的问题,我也喜欢用这种方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