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变压器的使用

楼主(2012-07-09):
请问有人用过同步变压器吗?能否说一下这个兵字同步变压器的链接方法?

我在26 28 30连接到三相电的三路,在右面的输出端测量,当直接通过万用表的交流段进行测量的时候 5接到大地 其与6之间的显示只有0.7~0.8V左右,而反过来接(6接大地)的时候电压在10V左右,大约是标称的5V的两倍。
而当我测量57的时候,首先5接地的时候测管脚75点几V;当把7接大地,测量57之间的交流电压是 13V早左右;
三路都是这种情况,请问有用过的能帮忙分析或者解答一下吗?已经打过兵字的电话了,MD都打不通,还有打通的就说他们不管技术服务……求各位帮一下忙吧,万分感谢了!

网友A:
手册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B:
每组5脚6脚之间是5v,5脚7脚之间是12.5v,一共有三组,每两个8脚之间是27v,三个8脚接线柱就是三相27v。
就像楼上说的,手册已经很清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