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原理

楼主(2012-07-09):
(无正文)

网友A:
万能充没有检测电压的步骤、整流后一个阻容降压直接给电池;充到保护板满了为止

楼主:
万能充没有检测电压的步骤、整流后一个阻容降压直接给电池;充到保护板满了为止plucky110 发表于 2012-7-9 23:28
你说的保护板在哪里,不是在充电器里面吗,难道是在电池里面自带的吗。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B:
采集电压

网友C:
比较电路,高于一定电压、低于一定电流就判定充满!!!
   正品手机电池电面有保护芯片,不怕,充到满时会自己保护

网友D:
现在一般都采用电源管理芯片里,不用自己搭电路了。封装小,性能高。
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