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的字体问题

楼主(2012-07-09):
因为3.5版本的MDK芯片选择没有STM32F0,所以装了个MDK450,装完后就出现了如下图的问题了,设置字体那里也没得选。。。。。。

网友A:
你要选择具体的项目才会出现字体选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项目的,不然也发现不了问题啦

网友A:
仔细看我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知道你说的是右边的element选项框,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没有C/CPP Editor files这个选项,所以就设置不了关键字的颜色了。

网友A:
不行就最新的4.53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下了个,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了,也试过卸了之前的再安装

网友A:
我给你看的那个截图就是4.53的

网友B:
你在window选项卡里选择一个试试,明显你的截图什么都没选嘛!

网友C:
各个版本的字库可能是不同的。  如果你不喜欢新版本的字库 可以加载老版本的字库,方法是把老版本字库的文件夹拷贝过来。 字符文件 在 UV4或者UV3文件夹底下。 具体叫啥名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可能答非所问  不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关键字的颜色问题跟芯片型号的选择都是跟UV4.exe这个文件有关的,我用旧版本的这个文件覆盖新的,关键字就没问题了,但是又没有最新的芯片型号选择了,你能不能把你的UV4.exe发给我呢,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估计这个问题只能从人品方面来分析了,连系统都重装过了,还有你的附件也覆盖过了,就是不行。。。看来要用我蹩脚的汉式英语给keil发封邮件了:Q
仍说声谢谢!

网友D(2015-01-04):
怎么搞定的?我现在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