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用IAR的哪个版本,6.1不支持F0啊

楼主(2012-07-09):
都在用IAR的哪个版本,6.1不支持F0啊,还是都用KEIL了?keil又是哪个版本?

网友A:
6306以后的版本支持
6.1应该也支持m0指令集,升级下仿真器应该就可以用了,瞎猜的。

网友B:
keil mdk 4.53 是支持 stm32f0 的。

网友C:
6.3支持,
6.4进展到可以选择不同的CPU了,

网友D:
6.4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