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瞬时极性法。。

楼主(2012-07-09):
最近在看模电的正弦波振荡 对这个瞬时极性法很是个不理解 这个极性是怎么定义的呢??是相位还是电位??怎么判断极性是正还是负呢??
  我在网上找了些资料 大家说的意见不一 其中有:瞬时极性就是顺着电流分析的方向走假设一点电流增加然后判断后面电路各点的电流是怎么样的
也有说是相位的。。我现在感觉很乱啊。。谁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呢??谢谢啦 真心感激
   我附加了一个图  大家能帮我用瞬时极性法判断会不会产生震荡呢??希望能将每个点瞬时极性的原因都能讲清楚  不胜感激

网友A:
相位还是电位??
它俩是统一的——当2点电位同升降,则此2点相差为零或同相;反之则反。
沿着信号传递路线,或电压或电流都行
例中某时刻,Ic+,变压器初级同名端电压+,次级④或⑤端电压-,射极①点电-,T更趋导通,Ic++
简单相位判断为“正”。
“希望能将每个点瞬时极性的原因都能讲清楚”还靠个人其它知识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