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我的智能小车加个外接充电的模块

楼主(2012-07-10):
rt,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里面用到了小车,用六节电池供电的,由于取出来比较麻烦,所以我想直接做一个充电模块,用12V的外接电压对其进行充电。。。但是原理上还不是很透彻,不知道有没有错误,请各位大侠帮我提提建议哈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池类型,电池电压
才好做充电电路
如果你有可调稳压电源,可以直接恒压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节锂电池,3.7V,3000mAh的

网友B(2012-09-30):
两节锂电池串起来就行了。充电的时候可以采取并联的方式作为充电接口,这样可以从USB电源取电进行充电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