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如何处理超过64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2-07-10):
usb hid 全速 的中断传输一包最大64字节。那么在报告描述符中设置超过64字节的数据包。
host发送和device接收需要如何处理?
是否计算机端操作系统的带的驱动已经自动分包处理?

网友A:
Host如何发送你不用管,Host控制器自己会处理
Device接收的话,一次中断会接收64字节,有几个OUT中断就接收几次,OUT中断是由Host发起的

楼主:
哦,好谢谢!
我试试。

楼主:
还有个问题, device分包接收,那是不是应用层的数据还得做数据长度的指示?
否则, device不知道收多少包才是完整的通讯数据。

网友B(2012-09-06):
jekey
可以将你的例程给一分给我参考学习吗,我现在枚举成功,但出现各种问题致不能通信

网友C:
哦,这样啊

网友D(2012-12-18):
引用 网友A:
Host如何发送你不用管,Host控制器自己会处理
Device接收的话,一次中断会接收64字节,有几个OUT中断就接收 ...

大哥 你有 USB_HID_HOST 的代码吗? 符合OHCI协议 的

我 邮箱 xiongding@gmail.com QQ37327563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 你有 USB_HID_HOST 的代码吗? 符合OHCI协议 的

我 邮箱 xiongding@gmail.com QQ37327563

HOST的代码没有,只做device的

网友E:
这个跟你的报告描述符有很大的关系。你报告描述符中说明数据有多少个字节,就应该要发多少个字节。

网友F:
最好不要超过最大包长,这样处理起来不太方便。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协议,把数据拆成一个个小包,一次只传一点。如果数据量大,不建议用HID,因为HID传大量数据时速度上不去的。

网友G:
实际是这样的,在device的报告描述符中,可以有多个报告描述符,所描述的报告长度可以各不相同,host取到描述符后,会找出最长的那个报告,每次以这个长度来读报告,如果device发出的报告,正好是最长的那个,就按实际长度发,超过了 packet size 就分多次发,如果报告的长度不是最长的,并且其长度正好是 packet size 的整数倍,那么当发完数据后,需要发出一个0长度的 packet,作用是让 host 知道数据结束(术语叫 zlp:zero length packet),如果长度不是整数倍,则发完就行了。
当只有一个报告描述符时,device 就只发出报告数据本身,而有多个报告时,每次transfer,只能发出一个报告,并且在报告数据之前,要加一个字节,表示报告ID。

网友H(2014-01-25):
lz,可以问个问题吗,我的hid的键盘不能发送按键的值,我的hid键盘是stm32的,是hid的鼠标更改的,现在电脑已经可以识别我的键盘设备了,但是就是发送不了键盘的值,可这能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