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三级管设计10倍的电流放大电路及其orcad仿真?

楼主(2012-07-10):
目前鄙人正在设计一10倍的电流放大电路(输入电流小于5mA, 输出小于50mA)?直流电压为42V,要求不是用集成运放器和MOS 管,只能用几个三极管加反馈?
我一直没有思路,也找不到相关文献。
不知论坛是否有高手能否给出一个思路(如采用什么反馈或什么样的电路)?或给出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也可。  万分感谢

楼主:
xmar大侠,您好,万分感谢您的回复。拜读了您的电路图,收获很大,知道你采用了电流并联饭馈,但还来不及深思,就急于想继续问下你每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你是怎么考虑的? 能保证每个三极管都处于放大状态吗?  其深度负反馈下能保证电流放大倍数为10吗?
或者旁观的高手能给出一个回答吗?

网友A:
注意R4/R2的比值,2楼电路能保证电流放大倍数为10。

网友B:
电流=》电压=》电流
do you understand?

楼主:
您好,万分感谢您的及时回复!很是激动,再问
1、鄙人根据电流并联反馈公式A=1/F粗糙估算了
Aii=1/Fii=(R4+R2)/R2=(3.9+0.37)/0.37=11.54 接近于10倍,但还是有些误差 ?你是用仿真软件进行了精确的估算吗?是什么仿真软件呢
2、另外第一个采用NPN,第二个 采用PNP, 你为什么这样考虑啊(如果都是NPN型电路图可能没这么简洁吧)?TIP 110 与115 这个型号有什么深意啊?
或者旁观的高手能 指点一下吗?

网友A:
TIP 110 与TIP115是NPN、PNP达林顿晶体三极管,有足够电流放大倍数、足够的耐压、功率容量。这样电路简洁、可靠。

楼主:
哦,谢谢,正在找软件来仿真下,不知道其温度稳定性是否比较高? xmar大侠 能否再指点一下,进一步改进电路 使其静态工作点的抗干扰性(如温度、噪音)较强?

楼主:
根据二楼xmar的指点,我做了orcad仿真如下所示,发现输入电流为2~3mA时输出放大十倍约20~30mA, 但输入为1,4,5mA时,输出约28毫安,并没有放大十倍,图中因为仿真库中没有TIP110,115达林顿管,就采用了102、107达林顿管替代,其放大倍数都为3000倍,应该也使电路处于深度负反馈下。请教高手怎么解决这个放大倍数不恒定的情况?

网友C:
不说21IC是工程师论坛吗?不管身居何职,工程师至少得初中毕业吧? 初中毕业至少得懂欧姆定律吧?
负载1K,电流50毫安,电源42V.

楼主:
谢谢10楼的回复,我也是刚入门的,所以只有厚着脸皮继续问下去。目前真正碰到的问题是:根据仿真图,输入电流在1~4mA 变化时(5ma 对应50ma的输出电流,如10楼所说就姑且暂不考虑吧),输出电流实际都没线性放大。因为第二个达林顿管Q6 一直处于深度饱和,其Uce=1.01V,故R2的电流基本不变,为28mA;R2的电流也基本在34~36mA左右。所以该电路并没像二楼xmar所设计的起到电流线性放大作用。理论与仿真计算相差如此之大,请各位高手达人 拍砖指教?

网友C:
你负载是什么,阻抗在什么范围你得告人家说吧?负载是悬浮还是接地的?精度多大?
如果是1k的麻烦了点
你上面那个图在低阻负载时应该凑合。
经典的V-i转换电路至少有15种以上可公选择

楼主:
楼上的大侠,你好,你说的低阻负载应该是多少啊? 为什么用V-i转换电路呢?我这里所说的负载应该就是人体的电阻,估计在1K~2K,输出电流允许在5% 范围内波动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提点意见,别让帖子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