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架构的设计

楼主(2012-07-10):
最近在搞单片机程序,关于程序架构的设计有一些问题讨论一下。
程序的大框有许多种方法,一般会有如下几种:
1。寄存器初始化,然后一个大的while()死循环。
2。初始化后,进入sleep模式,等待中断唤醒。
3。编写简单的时间片轮转算法,每次schedule一个task进行执行。
。。。。

请问以上几种哪一种比较好用?在现实中应用的多啊。

网友A:
时间片 + 状态机

楼主:
时间片有点理解,但状态机?好象是FPGA里面,VHDL/Verilog才使用的吧。

请详细说明。

网友B:
去买本 《匠人手记》看看
貌似第三章

网友B:
裸奔系统的程序结构,说穿了本质上都是 时间片+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