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在KEIL中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在keil中把调试的时钟设置为硬件上用到的时钟11.0592Mhz,执行一面一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i)
{
uchar jj;
while(i--)for(jj=0;jj<125;jj++)_nop_();
}

需要的时间显示1.2ms左右,但把程序下到硬件中却没有那么长,时间短了很多,求解释

网友A:
Keil里面仿真的是纯粹的8051,而STC是速度优化的80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样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时间?!

网友A:
1、要求Keil公司增加STC的对应内核软仿
2、要求STC使用标准的8051
3、其他

楼主:
4# McuPlayer 那就现在是不能准确软仿了

网友B:
STC调试问题

网友C:
用定时器产生滴答时钟是王道

网友D:
STC号称1T单片机啊,速度比传统51要快很多。

网友E:
STC号称1T单片机啊,速度比传统51要快很多。
也有6t,12t的

网友F:
KEIL不能仿真STC的单片机的!!那是其他51的!!

网友G(2012-08-24):
理论上仿真都是12T的,所以计算起来,软件仿真应该是1.25ms,但是楼主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可能和单片机的型号有关,比如你使用的是1T,6T的单片机呢?或者你市区中使用的晶振频率更高呢??

网友G:
再说,计算时序用C语言本就不是很准的,推荐你使用while(i--)_nop_;这个,比用for循环要好!

网友H:
可以开始的时候用延时程序调整啊,看一下真实的与软件的比值是多少,再不就用13楼说的那样。

网友I(2012-11-07):
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J:
哎,其实最简单的最方便,STCISP.EXE 有【延时计算器】,我用过示波器来测量,还是很准确的(包括12T,6T,1T,新1T)!

=====
(补充:注:延时的毫秒、微秒不能输入小数,只能整数。)

网友K(2012-12-25):
void delay(LWORD sms)
{
        LWORD x,y;
        for(x=sms;x>0;x--)
                for(y=110;y>0;y--);
}

网友L:
看看汇编出来的代码,再用STC单片机的指令码执行时间 ,计算下,就知道 了呀;这是个小的延时程序,想精准,就这么做,就OK了,仿什么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