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路中放大器的基准源和ad的基准源是不是要一致

楼主(2012-07-10):
同一电路中放大器的基准源和ad的基准源是不是要一致,我仪表放大器的基准源要用2.5v的,14位ad内部自带2.5v基准源,但是这个内部基准源好像不能输出,那我这个电路的基准源该怎么设计?
1.仪表放大器用2.5v稳压管提供基准源,14位ad用内部基准源
2.换一个不带内部基准源的ad,用一外部基准源同时给仪表放大器和14位ad提供基准源
哪一个方案要好一些,要考虑ad的精度,还有成本,采集的是零点几mv级的信号
谢谢!

网友A:
关键看噪声,从楼主的描述来看第一种方案,AD上的噪声比较小,但是不排除你退耦做得好,第二种也能用。

楼主:
仪表放大器用的是ad620,ad用的是ad7865,如果我ad620和ad7865用的基准源不一致,是不是基准源的温漂对数据的影响会比较大?还是这种影响可以不考虑?

网友A:
仪表放大器对电源有纹波抑制,那点温飘的速度,根本打不起表的,你的关键问题是噪声耦合,14位AD可是精密东东,要注意噪声影响,否则还不如用10位了。

楼主:
仪表放大器对电源有纹波抑制,那点温飘的速度,根本打不起表的,你的关键问题是噪声耦合,14位AD可是精密东东,要注意噪声影响,否则还不如用10位了。 ...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说的噪声耦合该怎么处理啊?还有这个噪声是来自电源还是放大器的?

楼主:
没人指点么?:(

网友B:
一直很好奇噪声到底指的啥?同求NE5532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