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菜鸟自学帖,望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2-07-10):
请教各位专家,在PSoC3中关于PHUB外部集线器的资料我找了好久没找到,有些无法理解,还请各位专家帮助

网友A:
请说具体问题

网友B:
是呀 具体问题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C:
帮顶一下吧,关注菜鸟

网友D:
可以看看网上的资料啊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的关心,我想问的是:在PSoC3中PHUB是什么,具体结构是怎样的,怎么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PSoC3 内部用来传输不同宽度数据,并且把 CPU, DMA 控制器, 存储区和各个外设模块连接起来的宽度可配置的总线。
至于怎么用,因为是传输数据吗,所有使用 DMA 传输的数据都是在 PHUB 传输的。
你是想学怎么使用 DMA 吗? 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