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97提升小波逆变换的硬件实现问题

楼主(2012-07-10):
请问有哪位大侠用verilog实现过97提升小波逆变换吗?????

网友A(2012-08-22):
针对你的问题,我自己稍微充点电   小波变换一直没用到   不过作为知识储备不错   呵呵
小波变换和去噪
通俗的讲就是剥大蒜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的分层,使得信号拆分成各种频段(根据采用频率而定),而这一过程要用到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而小波去噪就是在高频部分(因为通常白噪声出现在高频部分)改变数字量,运用一些算法去除一些混有噪声的数字,然后再运用重构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把刚刚分层的频段加起来,差不多就是拼凑大蒜的过程吧。

网友A:
这是我找到的一些论文 希望你能帮到你 谢谢   努力中   希望大家多多提一些问题   不断提升自我修养   共勉   **做技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