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23上面咋没有ST-LINK/V2调试呢

楼主(2012-07-10):
我用的是MDK423,User上面咋就没ST-LINK/V2 ,按照网上找的《图文解说Keil MDKST-Link II的连接设置》,主要介绍MDK4.10下。按上面方法做也不行。ST-LINK/V2和ST-Link II一样? 还是我直接用ST-Link 调试呢!这个我也调试了不行!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正想发帖询问,没想主先了一步!就沙发帮顶~

网友B: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C:
MDK423安装好后,其目录下面应该有ST-LINK/V2的驱动,这个驱动应该也支持ST-Link II。

楼主:
确实没看到啊!

网友C:
确实没看到啊!
引用 楼主:

倒数第3个,就是

网友D:
楼主你需要更新MDK了,倒数第3个不是,那个用不了。给你看看我的MDK的选项。

网友A:
我这里是真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倒数第三个试了用不了,那我应该更新咋呢,再去换个更高版本的MDK?

网友E:
倒数第三个应该可以的

楼主:
倒数第三个可以!在USER的setting要点出个对话框点SWD.感谢大家帮忙,每人都有分!

网友:
刚好回复,你就自己找到了哈

网友F:
7# yjwpm 请问这个F0的探索套件选型的时候是选STM32F105R8么?

网友G:
F0系列只支持SWD调试不支持JTAG接口

调试的时候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