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DIMM200 6层板抛砖

楼主(2012-07-10):
6层处女板,完成80%, AD6.9软件

说明:
顶层:
1、        蓝色箭头部分是A3.3V,通过S2信号层引出,没有使用内电层。
2、地址线,数据走线部分走线
地层(负片结构):
没有分割,AGND通过信号层引出。

地层:

S1:
1、        走存储器的数据信号。
2、        走时钟信号(某一段,蓝色箭头所指部分),时钟信号与其他信号间距保持为22mil,线宽6mil,木有采用包地。

S2:
1、        存储器地址线,命令控制线
2、        时钟线(到2片SDRAM的分叉,红色箭头指向部分), 时钟信号与其他信号间距保持为22mil,线宽6mil,木有采用包地。

电源层(负片结构):
关于电源内电层分割问题,在另外一篇贴子请教过,下面的是我的操作方案说明:
1、        分割成小片的是1.2V电源,主要给内核供电,电流最大能达到约300mA左右。
2、        剩下的一大片是3.3V电源,主要是外围接口及存储器的电源供电。
3、        剩下的电源:给实时时钟的1.2V,模拟3.3V,都通过信号层走线实现。

底层

我的疑问是:
1、        在电源层,这两片区域的分割带是否太窄了,我用的是7mil宽的分割线,因为BGA扇出过孔的缘故分割线做不了太宽,在这方面不知道有经验的前辈是如何处理的?
2、        时钟线,由于考虑到长度匹配的原因,我使用了2层的走线方式(S2和S2),还不知道这种方式对EMC的影响有多大,这里麻烦大虾们评估一下或者提提建议
3、        电源过孔与内电层直接相连,信号过孔与内电层的间距是12mil是否足够?间距太大怕影响BGA下面的内电层的面积。
4、        铺铜,在信号层是要铺铜的,但是表层铺铜是否合适?
5、关于去耦电容的位置,因为考虑到两个晶振需要尽量贴近MCU摆放,较多的电源去耦电容就只能放在晶振外围了,然后在通过内电层连接到MCU电源引脚上(有几个电容安放在底层BGA下面),这种方式对去耦的效果影响是不是可以忽略呢?
6、退耦电容目前的位置是否离MCU太远了呢?

以上,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补充一张全图层图片:
蓝色箭头所指区域,数据线像是跨电源层了(1.2V和3.3V),但是数据线的参考层是与其临近的一片地层,是否还需要在旁边的位置跨接电容呢?

网友A:
挺好的看起来,好想有你的水平

楼主:
最后一张是BOT图多上了的,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删掉

网友B:
1,在电源层,这两片区域的分割带是否太窄了,我用的是7mil宽的分割线,因为BGA扇出过孔的缘故分割线做不了太宽,在这方面不知道有经验的前辈是如何处理的?
做你能做到的最宽间距。太窄容易耦合产生干扰。你的1.2V通道有点窄。

2 时钟线,由于考虑到长度匹配的原因,我使用了2层的走线方式(S2和S2),还不知道这种方式对EMC的影响有多大,这里麻烦大虾们评估一下或者提提建议

如果是两片的话,只能这样走。可以加一个端接电阻在分支处,减少反射。

3、        电源过孔与内电层直接相连,信号过孔与内电层的间距是12mil是否足够?间距太大怕影响BGA下面的内电层的面积。

可以。你也可以在BGA处做12.其它地方做大一点了。

4、        铺铜,在信号层是要铺铜的,但是表层铺铜是否合适?

合不合适,要看情况。像你这块板子。表层线与元件比较集中。可以加铜皮。但要与主流层紧连接。

5、关于去耦电容的位置,因为考虑到两个晶振需要尽量贴近MCU摆放,较多的电源去耦电容就只能放在晶振外围了,然后在通过内电层连接到MCU电源引脚上(有几个电容安放在底层BGA下面),这种方式对去耦的效果影响是不是可以忽略呢?

滤波电容作用是给电源在某频段提供对地的低阻抗通道。你现在这样做,你想下,这些通道能否给你提供频段低阻抗通道?

电容的封装可以做小点。

6、退耦电容目前的位置是否离MCU太远了呢?
同上。

现在说说你这板子上的不足了:
1:过孔打的太随意。打断了回流路径。
2:两个晶振靠的太近
3:SDRAM信号的线间距太小。
4:回流路径的完整性。  EG:参考POWER的s2 bottom层。太多的线跨分割。
5:U5芯片处理太随意。
6:滤波电容处理太随意。注意打孔的位置与线长线宽。
7:可以在金手指处电源入口处加个滤波电路。
8:你为了遵循行平竖直的准则,把线给加长了。如果你按最短的线路径来走,美观度也不会差哪里去。

题外话:

你可能没有画过多少板子。有时间多看看优秀的板子,看看他们的处理,为什么这样处理?当能说出那些优秀板子上的优点与缺点时,再多画板子,以后就会把那些好的习惯给加到你的板子里边了。

其实,画PCB如果有了很好的处理习惯,严谨的流程控制。画出一块应该好板子不难。

还有一点。细节的彰显功底。

楼主:
4# Forward001 Forward001的话很中听,十分需要这样的回复!多谢了!再研究研究,继续探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