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驱动的问题

楼主:
如附件所示,我采用SI5504做一个推挽输出,信号摆幅为0V~-9V,但输出存在不稳及抖动问题,还麻烦高手指点一二。
   附件“2(2脚电压)1(输出).JPG”是NMOS的G级电压;
          “2(4脚电压)1(输出).JPG”是PMOS的G极电压;
           “2输入1输出.JPG”是输入与输出关系;
所有图片中,通道1均为该推挽电路输出波形。
    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输出的抖动时怎么回事呢?

2(4脚电压)1(输出).JPG (92.36 KB )

2(2脚电压)1(输出).JPG (94.03 KB )

楼主(2012-07-10):
期待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哎,高手那里去呢?

楼主:
高手去那里了呢?

网友A:
建议你这么接试一试哈~

楼主:
建议你这么接试一试哈~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这么接的初衷吗?

楼主:
搞不定啊,有高手没啊?

网友B:
LZ示波器不错,才两个通道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看花了,总感觉驱动波形的右边比左边高,好像没有回到-9V。。。
不知道LZ的负载是什么哦?

好奇怪的波形,感觉下管开通过程中,过了米勒平台以后上管又微导通了一下。
要不LZ把那俩GD并的电容去掉,或者增大驱动能力看一下波形,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
打酱油的路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