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电路分析

楼主(2012-07-10):
如图
此电路是MICROCHIP提供的一个参考设计
图中红色圈住部分  M1  M2  M3
HALLA  HALLB HALLC是直接从M1 M2 M3分压得出?
感觉好奇怪  传感器不是单独的输出高低电平信号吗? 求解  谢谢!!!!

另外有一疑问,一般在三相中检测其中两相电流  此措施是检测过流还是缺相?如果缺相大致原理该是什么呢?再次感谢!!!!!

网友A:
HALLA  HALLB HALLC是直接从M1 M2 M3分压得出?
答:这里是采用的反向电动势取样,来判断过零点的,通过运算可以做为霍尔信号。适用于无位置传感器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
一般在三相中检测其中两相电流  此措施是检测过流还是缺相?,
答:这里是检测过流信号的,此电流信号可以很好控制电机转矩。

缺相大致原理该是什么呢?再次感谢!!!!!
电机在运转过程中,位置信号类似按着110,100,101,010,011,001周期运行,这六个状态我记不太清啦,通过软件可以判断是否出现缺相。也可以预测下一相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取分压之后,电路中并没有进行过零触发一类的运算,直接送至MCU的IO,程序我也看了,就是检测电平变化,简单的高低电平

网友B:
找代理的FAE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可是取分压之后,电路中并没有进行过零触发一类的运算,直接送至MCU的IO,程序我也看了,就是检测电平变化,简单的高低电平
引用 楼主: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只是MCU取简单的高低电平的话,那这里可以做故障监测用的,就是监测功率驱动和MOS有没有损坏。
如果不是这里取位置信号的,那你MCU上肯定还有三个霍尔信号处理的IO口。
这都是猜测。还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具体电路到底是怎样的

楼主: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只是MCU取简单的高低电平的话,那这里可以做故障监测用的,就是监测功率驱动和MOS有没有损坏。
如果不是这里取位置信号的,那你MCU上肯定还有三个霍尔信号处理的IO口。
这都是猜测。还要看你的 ...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问题矛盾所在了  程序里它用这三个IO输入变化  直接查表  然后换相操作  ,用的是霍尔传感器的功能  但电路里我怎么也没瞧出来

网友C:
这个是微星的哪篇文档撒?俺记得微星的MCU内部自带比较器,然后设置通道采集的,要不就是ADC采样的,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
这个是微星的哪篇文档撒?俺记得微星的MCU内部自带比较器,然后设置通道采集的,要不就是ADC采样的,你再仔细看看?
引用 网友C:

下图中是手册中描述与附带程序片段,你看一下,我理解应该没有错的啊

网友C:
:L俺看了,真是PB的电平中断功能,俺也想不通了,要不就是这个开发板是通用平台,兼容了hall输入的,然后一个跳帽选择,你仔细看下全部的原理图试试?这个笔记是哪篇撒?

楼主:
AN957   dsPIC30F2010的开发   这个还真没有跳线选择   倒是AN970有选择

网友C:
呵呵,回来看了下,AN957讲的是有hall的驱动方式,看下它的标题就知道了,原理图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