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提供下思路,搞个定位的东西玩玩

楼主(2012-07-10):
今天同学骑了辆自行车过来玩,走太累就坐车没骑走,估计要放不断时间的,本来想自己骑着玩玩的,不过上网看了下发现杭州偷车真的很多,纠结啊,看来只能藏着,不让偷车贼看见还害怕被偷啊。本来想自己也搞辆,现在还是算了吧,以后再说。      现在说说我的想法,能不能搞个定位的东西,只是一个类似小黑盒子大小的,装到车上,实现定位,并能将定位信息定时发送出来。是不是一定要一个GPS模块和一个GPRS模块啊,一个定位,一个发送数据,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合适,价格又不太贵的模块,功能是要合适就好了。
      好像淘宝是有类似的模块,不过想自己玩玩,大家能不能给个大致的方案啊

网友A:
淘宝真有,100块都不到,真的厉害。不过只能**1,2天。你自己搞一来贵,而来还不一定好用。只能说玩玩好。

楼主:
看来这想法还差了点,估计搞定车都没了,汗:L,况且估计还可能搞不定

网友B:
想法是好的,不过欠妥
首先,定位这个东西目前就是GPS+短信
自行车上加这个,就必须要再增加个摩电灯,即可当照明灯又可解决了定位供电问题。
当然这个万一可以做在灯里面,
别人也不会发现定位装置,只当是个发电灯。否则发现了,被拆了,就没法了
不过也想想,一辆大众化的车,能值几个钱?装这个 划算不?
高端自行车,一般也不会随意停放,被偷概率比较小,况且买得起高端车的,还在乎被偷,再买就是了。
所以,你的想法很好,实际不可行 没市场

网友C:
这个就很家用防盗报警器一样,会经常被盗的地方,一定冶安不好,住的一定是钱少的人,因为钱少,所以他们也舍不得花几百块安装这个东东.而钱多的人住的地方通常又是高档一点的社区,物业管理也会相对好一些,就很少会有被盗的情况,所以他们不需要这个东东.所以各个厂家的家用防盗报警器一直买得不咋样!

网友D:
说来说去  就是这个项目搞不出来   晕  找一大堆理由   想干就干  不能提供技术指导  就直接说不会或者没时间   整这么多废话  看这态度    基本上有点想法都被毙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这个东西确实不难,想法也不错,但关键是有人把这个做得太便宜了。很多东西干可以,但是楼主想拿这个创意赚钱的,那就是不一样的回答了。如果做的话简单,GPRS模块或GSM模块+GPS模块+MCU,这个很难吗?但这样的东西,加上电池售价80,能有多少进自己腰包呢?

网友E:
烂大街的玩意还有什么好搞的,难点在于供电。

网友F:
烂大街的玩意还有什么好搞的,难点在于供电。
引用 网友E:

汽车电池供电,收音机上取。

楼主在说自行车啊,汗死,自行车值吗,电动自行车都有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