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上电,可行不可行

楼主(2012-07-10):
对负载RL延时上电,看看这个电路可靠不可靠,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也整得太复杂了吧,2个三极管加阻容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看看这个行不行,仿真下来RL上电延时450mS,上电过程需要100mS,就是不够陡,能改进吗?

网友B:
就是不够陡,能改进吗?
当然可以, 最简单的, 从 6 点到 5 点加个正反馈就可以了. 不过要避免过大的反馈导致自激振荡哦.

网友A:
R1、2去掉,第一级延时,第二级开关就OK了。

网友C:
来过,看过,顶过
希望未来某天,我也可以对硬件发表几句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咋的,电源频繁启动还会延时上电吗?

网友D:
R1、2去掉,第一级延时,第二级开关就OK了。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是说的第二个图吗?R1去掉就不说什么了,最多少了个放电通路,R2去掉的话,你让第二个管子的BE结情何以堪啊?

网友D:
想要上升沿陡,看来最好用迟滞比较器的输出驱动一个MOS管来实现较好。我的一个产品上,就是有这个需要延时上电的问题,而且在现场有可能还会频繁通断电源,试了N多方案后,我用一个继电器做控制了,前面是比较器,断开电源时,直接将那个延时电容短路放电,较好地解决了频繁启动的问题。

网友E:
延时上电的芯片很多,为什么自己设计?

网友F:
R1、2去掉,第一级延时,第二级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