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 开关电源 输出阻尼振荡波超标求助!

楼主(2012-07-10):
开关电源 输出阻尼振荡波超标求助。

测量是峰值1V, 周期是开管频率周期67KHZ,
经过10个震荡周期后,峰值回复到100毫伏以下

请教有何方法消除。已经更换过变压器。

网友A:
解释一下非诚勿扰

网友B:
:L 你应该知道啊

估计就是说上一贴中你和我的
:handshake
2# Siderlee

楼主:
嗯, 问题解决了。 这边高手不多哦。

还是电源网那边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