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电路那4个电容要用什么的啊?

楼主(2012-07-10):
我这个是电热水器的水泵开关电源24V,功率50W。C1,C2,C3,C4这4个电容要取什么电容啊?谢谢了!

网友A:
:L
LZ 的MOS管和整流管还用可控硅代替呢
图画的惨不忍睹,目不忍视啊
C1简单理解为退偶吧,会影响响应速度;
C2,C3和那个串联电阻构成RC吸收网络,吸收整流管尖峰;
C4环路补偿电容。。。

楼主:
那个能看得懂就好了,是场效应管,就画个可控硅封装了呵。能告诉我这4个电容用什么型号吗?这个我还不懂,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明白一点了,谢谢哈。

网友A:
普通的瓷片电容就ok

C2,C3注意一下耐压,不过两个串联耐压也够了
3# 4750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