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X7064实现PCI本地总线接口,源代码如下:

楼主(2012-07-10):
用MAX7064实现PCI本地总线接口,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module PCI_TTL_IO_Card(
                 sys_rst_n,
       int_clk,
       DQ2, DQ3,
                 ADCLK, PTATN, PTADR, PTWR, DXFR, PTBE,

                 CLK_LATCH, CLK_LATCH7, OE_READ,OE_READ7,
       add_int
                 );
input sys_rst_n;
input DQ2;
input DQ3;
input ADCLK;
input PTATN;
input PTADR;
input PTWR;
input DXFR;
input [3:0] PTBE;
input int_clk;
output add_int;
output [3:0] CLK_LATCH;
output [3:0] OE_READ;
output OE_READ7;
output CLK_LATCH7;
reg [3:0] PTBE_REG;
reg [3:0] CLK_LATCH_REG;
reg [3:0] OE_READ_REG;
reg [4:0] count;
reg add_int_reg;
reg [1:0] DQ;
reg [1:0] PTADDR;
reg [1:0] DXFR_CNT;
reg [1:0] DXFR_CNT_REG;
reg CLK_LATCH7_REG;
reg OE_READ7_REG;

//Clear DXFR_CNT at the begin of every data transaction or system reset
always @ ( negedge ADCLK )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PTATN)
        DXFR_CNT_REG = 2'b00;
    end

//lock up the ADDRESS
always @ ( negedge ADCLK )  //
    begin
        if( !PTADR)
        DQ <= {DQ3, DQ2};
    end

//issue READ or WRITE signals
always @ ( negedge AD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negedge DXFR or
    if(! sys_rst_n)
        begin
            CLK_LATCH_REG <= 4'b0000;
            OE_READ_REG   <= 4'b1111;
      end

  else if (!DXFR)
    begin
      PTBE_REG = PTBE;  //get the current Byte Enable bits
        PTADDR = DQ;
    DXFR_CNT = DXFR_CNT_REG;

      if(PTADDR == 2'b10)
        begin
        if(  PTWR  )
                    CLK_LATCH_REG <= ~PTBE_REG;

                else if( !PTWR )
                    OE_READ_REG <= PTBE_REG;

                else
                    begin
                        CLK_LATCH_REG <= 4'b0000;
                        OE_READ_REG   <= 4'b1111;
                    end
    end
        else if (PTADDR == 2'b11)
      begin
        if((DXFR_CNT == 2'b11) && PTWR)
          CLK_LATCH7_REG <= 1'b1;

      else if((DXFR_CNT == 2'b11) && (!PTWR))
          OE_READ7_REG <= 1'b0;
    end

    DXFR_CNT <= DXFR_CNT + 1'b1;

    end
    else if(DXFR)
        begin
        CLK_LATCH7_REG <= 1'b0;
        OE_READ7_REG   <= 1'b1;
    end

//issue 15.625KHz INT signal
always @ (posedge int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count <= 5'b00000;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if(count == 5'b11111)         //32 divider
                  begin
                    add_int_reg <= 1'b0;
                    count       <= 5'h0;      //
                  end
                else
                  add_int_reg <= 1'b1;
            end
    end
assign add_int = add_int_reg;

assign CLK_LATCH  = CLK_LATCH_REG;
assign OE_READ    = OE_READ_REG;
assign OE_READ7   = OE_READ7_REG;
assign CLK_LATCH7 = CLK_LATCH7_REG;
endmodule

楼主:
时序图在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PCI电脑卡板上的CPLD的程序。

楼主(2013-08-10):
CPLD芯片型号是EPM7064,后来在一位FPGA大侠的帮助下完成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