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符号长整形数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2-07-10):
我定义了几个无符号长整型数变量,一个无符号长整型常量。
#define     WAN  10000UL
unsigned long i,i2;
unsigned long i1,i3;
unsigned long zh,fu;

。。。。。。。。。。。。。。。。。。。。
程序里有一段代码:
if((i1>0)&&(i3==0))
   {
    zh=i1*WAN;
    zh=zh/(cnt-count1);
    qian=0;
    bai=(uchar)(zh/100UL);
    shi=(uchar)((zh%100UL)/10UL);
    ge=(uchar)(zh%10UL);
    i1=0;
   }
   else if((i3>0)&&(i1==0))
   {
    fu=i3*WAN;
    fu=fu/(cnt-count1);
    qian=1;
    bai=(uchar)(fu/100UL);
    shi=(uchar)((fu%100UL)/10UL);
    ge=(uchar)(fu%10UL);
    i3=0;
   }

编译出错。
Error[000] E:\CCB\digital encoder\speed\speed.c 78 :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把那段代码注释掉就编译正常。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我定义了几个无符号长整型数变量,一个无符号长整型常量。
#define     WAN  10000UL
unsigned long i,i2;
unsigned long i1,i3;
unsigned long zh,fu;

。。。。。。。。。。。。。。。。。。。。
程序里有一段代码:
if((i1>0)&&(i3==0))
   {
    zh=i1*WAN;
    zh=zh/(cnt-count1);
    qian=0;
    bai=(uchar)(zh/100UL);
    shi=(uchar)((zh%100UL)/10UL);
    ge=(uchar)(zh%10UL);
    i1=0;
   }
   else if((i3>0)&&(i1==0))
   {
    fu=i3*WAN;
    fu=fu/(cnt-count1);
    qian=1;
    bai=(uchar)(fu/100UL);
    shi=(uchar)((fu%100UL)/10UL);
    ge=(uchar)(fu%10UL);
    i3=0;
   }

编译出错。
Error[000] E:\CCB\digital encoder\speed\speed.c 78 :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把那段代码注释掉就编译正常。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picc中好像应该这么写:unsigned long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