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单片机的移动供电电路,有相关参考吗?

楼主(2012-07-10):
(无正文)

网友A:
移动供电?是电池供电吗?
1、尽量选用低功耗的器件,低电压意味着低功耗。
2、增加子系统的电源控制,在单片机睡眠时关闭子系统的电源,可使用mosfet开关。
3、注意写程序时的低功耗。在单片机不工作时转成sleep模式,由中断唤醒。

网友B:
根据功率和连续供电时间计算电池容量。电池电压尽量选低一点的,也就是你的系统电压尽量低一点。

网友C:
整一节3.7V 电池,至少4000mAH以上的,升压

网友C:
也可以去市场买。

我的移动电源自己做的,两节3.7V,总共6000mAH,同步整流升压IC,静态电流不到20uA,输出到450mA,3.3V的LDO静态只有几个uA,输出500mA,开关都不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