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的人是不是写错了啊,RC复位电路

楼主(2012-07-10):
R1怎么能向C1充电????C1可是有极性的?难道反充也行?不可能吧?
这里的D1,1N4148有什么用?隔离?防止C1的电流向电源?

网友A:
:L明显那应该有个节点

网友B:
明显R1和S1是通过同一个点连接到C1的正的

网友C:
R1 C1明显要有连接点。当电源电压下降或者掉电的时候,D1将C1快速放电。

楼主:
噢,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

D1能否反并联在C1两端,一端子接C1的正级,一端接地。这样放电速度不是更快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你不按按键,也会复位咯!

楼主:
噢,对的!最近老加班,脑袋hu tu了。

网友E:
sw平时是断开的,交叉导线是联通的

网友F:
LZ复位电路中,D1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