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卡输出连到功放,声音很杂,社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2-07-10):
如题,有没有声卡(可能集成)不知道,是否阻抗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
先接耳机试试,确认声卡正常。

网友B:
LZ自己 DIY的功放?
如果是,那问题在于你的功放
当然音频线也有关系的
排除法,先用耳机试试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对地并大电容滤波。

楼主:
谢谢各位!!   是朋友在家里拿电脑做家庭播放  连功放不行   让我去给他弄   我先听听各位的意见   我是怀疑线材可能性大点  到时给他并个电阻  偶合阻抗低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