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8串口发送的问题,求大侠分析分析

楼主(2012-07-10):
DSP2808的主控,100MHZ的主频,SCI设置是115200的波特率,串口协议时RS232,串口IC的最大BPS是250Kbits.
现在我用调试精灵调试串口发送数据的情况,一帧数据8个字节,(1个字节 1个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使用cputime2定时器发送。当发送数据频率10HZ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我将定时器频率变成100HZ的时候,接收一段时间后,数据就出错了,大概在8000帧左右;当1KHZ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正常的,但很快就数据错误了,大概在5000帧左右。
求大侠帮小弟分析下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一个核对一下你的波特率是否设置准确,再是查一下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