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一直复位?

楼主(2012-07-10):
公司一个项目,在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做控制器的时候,刚开始正常,后来发现单片机不工作了,测量一下复位管脚,一直是低电平,后来换了一个电容,正常一会儿又不行了,重新焊了几个板子,都有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急死我了!

网友A:
换掉的电容坏掉了么?

网友B:
用过很多板子,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或许是PCB在 复位这个地方画得不好?

网友C:
软件和设置也有可能导致复位的.
因为看门狗, 掉电, 低功耗复位都会表现到 NRST 引脚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E:
测一下电源是不是3.3V

网友F:
导致复位的原因很多,硬件的、软件的,需要一一测试,然后排除

网友G:
软件可以跑下例程,如果有问题就是硬件了

网友H:
还是需要LZ自己动手测试一下

网友I:
LZ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换掉了,个人认为硬件的问题

楼主:
2# 捡漏王子 我测了一下,阻抗还是很大

楼主:
3# IJK 板子不是我画的,我也看不出来

楼主:
4# airwill 看门狗什么的都没用,就用了AD采集,然后根据采集的值判断控制管脚,附带一些保护程序

网友B:
7、8L说得好。建议LZ先用最简单的软件,比如只是翻IO口(最好是连到LED),跟硬件工程师一起,来搞清楚到底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恩,先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J:
我看是看门狗的事

网友K:
我看是看门狗的事
引用 网友J:

爱疯得主现身了,:l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