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16路AD信号

楼主(2012-07-10):
我想用STM32F103RET6做一个数据采集器,采集16路AD信号,每路10KHz采样率,16位宽,通过USB实时传送给电脑实时显示。请问有高人知道这方案可行吗?

网友A:
AD转换做到16通道16K,16BIT应该可以!使用DMA的方式来采集数据。然后CPU就专门来把数据通过USB发送就可以了!不过这样的话,数据量应该是16 * 16K * 2 = 512KB/s的速度。外加一些协议的开销,估计你是做不出来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B:
楼上算的只是数据量, 12位AD 过采样到 16位, 得 16倍的速率.
再加上 16路 采样. 每路10KHz采样率, 将是 10*16*16K 2.56Msps 的采样速率才够哦. 这个方案不可行哦

网友C:
采用stm32f4xx,3路同时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