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我用ISE写代码,一保存就不见了

楼主(2012-07-10):
用ISE,新建一个SOURCE后,写完VHDL语言,一保存我写的东西包括这个SOURCE都不在左边的栏里了。就是啥都找不见了。为什么啊,纠结死我了

网友A:
按错了?save or close?

网友B:
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B:
你是不是用高版本 打开的???

网友C:
你找不到保存的地方了

网友D:
你自己添加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E:
装的有问题吧?
或者目录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2012-08-22):
保存的地方有代码什么的,但是在sources下面就没有了,为什么呢

楼主:
我写别的代码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一写某个代码就会这样子。有什么玄机啊

网友F:
再保存次试试,保存地址弄好了,别一直下一步下一步,看清了。

楼主:
难道是我的命名有错?我换了一个文件夹的名字就好了。啥原因啊?

网友G:
是不是ISE不允许中文目录?

楼主:
肯定不允许中文目录,我用的都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