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怎么复制里面的内容啊

楼主(2012-07-10):
板子上有块ATF750CL-15JC (CPLD)不知道有啥用,据说是用来加密的。有没有种仪器绕过解密直接复制这个芯片。。

网友A:
可以去找解密公司解密滴,不过鄙视抄板子行为哈。

楼主:
我也知道能找抄板公司,能不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直接鄙视。

网友C:
引脚不多的话,找台逻辑分析仪,把他所有的输入输出逻辑记录下来,然后自己写个一摸一样的。

楼主:
我只是知道IMPACT软件貌似可以写入程序,有木有能读出来的机器或软件额。

网友D:
用CPLD来加密单片机程序?第一次听说。CPLD一般都是用来作单片机的扩展接口。

楼主:
找到**公司,开价10000,破开芯片。说里面一定加密了。。。。价格太高所以就没**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知道吗,问这样的问题只能让这里的电工愤怒!现在偷东西都没有一点羞耻心了!还在这里嫌偷窃成本高。滚远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知道吗,问这样的问题只能让这里的电工愤怒!现在偷东西都没有一点羞耻心了!还在这里嫌偷窃成本高。滚远点!
引用 网友B:

你牛X,你去骂橙盒科技去,你看人家理你么,你也就只能欺负一下我们这种穷的小个体户,欺软怕硬的货,还来这里装清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你们这些为逐利而没有任何底限的混蛋投钱,会有橙盒科技这样的公司存在么?不骂你这样的骂谁?
你有这份空闲和资本,就不能找人去做一个类似的吗?也强过偷一万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您下次开口咬人之前先看清楚别人说的!
1,我是付不起**费才来论坛求助的,没有你所谓的资本来找人做!你可以拿着一份高薪去“清清溪水、虚怀若谷、莫问收”、我们这些刚入门的穷人可要考虑,下月房租、水费、电费、怎么养家糊口!你一副大义凌然的样子,指着我们这些底层求生存、求发展的人骂着混蛋,你有“兼容并蓄终渐宽”的胸怀么?
2,在你鄙视橙盒科技之前摆脱您查查人家的发展!看看人家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过您!别做一个吃过了奶就骂娘的货!
3,我不在和你打这无聊的口水仗,若果您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请您圆润的离开这个版面,谢谢合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1. 你有你的人生观和生存理论,这点我完全尊重,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但你的生存理论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市场的,因为这里是工程师的聚集地,是工程师在这里研发讨论的地方。没有哪个工程师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起早摸黑弄出来的东西被**,暴力抄袭,然后低价倾销。这和我的胸怀没有任何关联,我的胸怀不会对偷盗者打开的。我相信其它真正的工程师也一样。其实你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假如你是工程师,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想?你要求生存,我不反对,但求生存的办法很多,偷肯定不是唯一的办法;你这样的生存哲学,如果这样成功了一次,一定会做上瘾,其实这样搞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不信你去打听一下,有这样做赚一票的,但有没有最终做大的?
我也不是什么高层,和你一样,要辛辛苦苦做事才能挣到钱养家糊口。
2. 橙盒科技有帮到过我?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我做研发的,和它的利益根本冲突。它从来就没有当过我的娘,倒是协助像你这样的人,抢过我朋友的钱。
3. 请你记住,21ic是工程师的论坛,如果你想在这里找一个便宜的人工帮你偷其它工程师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你一定会失望,该走的应该是你。
我真诚的建议你到芯片**,单片机**,CPLD**一类的网站上去看看,那里聚集的人是你要找的。来这里找?你来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