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ASH内开辟一段数据区,掉电永久保存数据?求帮助

楼主(2012-07-10):
如何在处理器芯片的FLASH内开辟一段数据区,用于存储一些系统参数,在系统掉电的情况下,参数数据永久保存!该如何处理,求帮助~!

网友A:
定义好数据格式就OK了,另外要单片机本身支持写自己FLASH吧,世上处理器千千万,不知道楼主说哪一种?

网友B:
现在大多芯片支持软件自身擦除和改写 FLASH. 但没有统一的擦写标准, 得遵守各个芯片的规范.

网友C:
注意擦写次数
注意page大小和边界
只有参数有改变时才重新擦写存储
注意是nand型的还是nor型的flash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大侠,小虾使用的是TI公司的CM4内核处理器。看来得看看如何写FLASH操作才行啊~~:hug: